关于桥缺陷的事

楼主(2014-07-01):
本人第一次发帖,当然了是求助的,我也不知道发到哪里去,最近改版我也不会用了,希望管理看到我发错了不要给我封禁

关于前几年大概是2011 年左右 出了个有缺陷的南桥, 大概是b2 的缺陷南桥,咨询下大家,这个南桥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缺陷法.求大家帮忙解决下问题呢。

网友:
不明白。ATI倒是很多

网友:
芯片哪有什么缺陷不缺陷,就像皮筋。你扯的很长然后一直固定着那肯定得断。这些个有处理能力的芯片性能越好功耗越大,坏的越快

网友:
可以更换更好的

网友A:
这个桥是INTEL的6系列芯片组B2步进,在桥内部SATA控制器有一个MOS管用料不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过流现象,导致不认SATA2.01接口.但SATA3.0接口正常使用,如果有见到B2步进的,直接改用SATA3.0接口试.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是INTEL的6系列芯片组B2步进,在桥内部SATA控制器有一个MOS管用料不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过流现象,导 ...

哥,你能详细的说下不,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usb2.0 总是不好用, usb3.0 是好用的,我纠结死了。我电脑本来就三个,都两个不能用。

网友:
软件缺陷能补,硬件就无法补了。

我是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南桥引起的,更换南桥可以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