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引导,黑屏

楼主(2014-07-01):
硬盘本来是坏的,换了一个二手的80G(SATA,硬盘是好的,已经在其它机测试过),能U盘引导进入PE,用diskgen,分区,重建MBR,GHOST,一切都正常,重启,系统自动安装,但安装完之后就黑屏了,引导不了系统,拆硬盘到另一台机可以引导进系统(数据线,电源线,还是用同一条)。再插回来,也是不可以。入DOS,diskgen,又重建了一次,MBR,黑屏,屏上本来光标闪动处出现个“j”,就不动了,设为U盘启动,再从U盘处先硬盘引导又可以进系统的。晕!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台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台式机主板,

网友:
我碰到过桥坏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卡在LOGO 那里一会显示网卡启动,然后换到别的机器那硬盘能进系统。现在你可以拿的系统盘来试一试咯·记得要放电 啊~

网友:
LOGO后不显示,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分区错误   建议你用安装版的  我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同意9楼说法。可能好多都见过。重新分区,用光区硬装一次。

网友:
CPU的散热有问题  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