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m4不触发

楼主(2014-07-01):
前天,同行送来一台HP ENVY M4(I5-3210) ,说开不了机,接机用电流表测试,等机0.023,开壳。拆机,细看主板电源供电处有MOS炸了,开号4134,另一只同型号管检测阻值没问题,为防万一,两只管一起换。再检测管子上边43T三脚管两脚对地短路,再换。然后再检查其它电路对地正常,上电流表,开机显示正常,装上测试5小时无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图纸传上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