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楼主(2014-07-01):
兄弟7060d打印机打出来有一道黑是怎么回事   请教高手

 发表于 2014-7-2 11:21:19 来自
是因为   显影有问题  需要清洗[tthread=hb2008love, 紅冰]http://app.qlogo.cn/mbloghead/57550b080c2716df7eb2[/tthread]

网友:
这个问法,没办法帮到你,?  是横道,还是竖道,?    最好上个故障页,这样也方便大家能正确帮到你啊?

网友:
手动卡纸..就是判断是定影还是显影的问题

网友:
LZ来个图吧,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
这样描述故障,不好判断是哪里坏。

网友:
最好能有张图,这样能更好的解决问题,这样的说法有点模糊,不好解决,

网友:
横向还是纵向的,上张图片,或 卡纸检查定影 还是显影

网友(2014-08-14):
上图,不然就不要问了,问了也白问

网友:
上个图吧楼主      不然我们也不好给你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