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开机花屏,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7-01):
我的一个显示器一通电就直接花屏,那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

网友:
屏线或者屏幕吧

网友:
除了楼上仁兄说的处理一下屏线外 再看一下vin芝麻兄弟的帖子 也许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9-1-1.html

网友:
看起来屏的几率比较大啊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替换下,区分出哪里的毛病在修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22寸BENQ显示器,换灯管,换完了用其他高压板点灯正常,没灭说明灯管换成功了,可把它的电源板驱动板装上后,第一屏该显示紫色背景白色的BENQ,可只看见下边几条白线闪了几下,当时那真是屁都吓凉了!还以为灯管换好了屏给弄坏了呢!后来我把屏线拆了把头剪掉一小条,插上后正常了!阿弥陀佛!
没惹祸!
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情况呀?试试!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换过了,也不行,屏的问题要怎么修啊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   先换拼线  在刷程序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也换过了,也换了通用板,确定是屏的问题,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