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维修

楼主(2014-07-01):
我ipad2放在家里一个星期没有用,然后开不了机,再用充电器充电还是没有反应(连苹果的图标都没有),我把ipad拆了测的每个单个电池的电压都是3.8V,但是扯的电池输出端口的电压是0.5v,我想问下这个是不是电池坏了的原因,帮我提一下哪里可以检测的地方,万分感谢!!!

网友:
下次我把测的数据附上,求大侠支招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故障,因为连接主板后,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看上去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主板坏了,一般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
这次回去把电池拆下来了,测的电池的输出端是3.7V,我查了这个电压是好的,但是主板坏了的话就不知道具体怎么测了,应该是主板上的短路了,有木有具体的测试点呢?

网友:
插充电器看下呢,一般放时间长不用,要把电池激活下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