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一秒掉电

楼主(2014-07-01):
联想Z370开机闪一下就掉电,拆机检查,主板没有进水,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灭。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于是按开关,测各电感开机一瞬间电压,量到PL6时,没电压,量到PU2第12脚没有5V供电,仔细测量,发现12脚到PR74断线,接上,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楼主又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秒杀无下限

网友A:
如果说没有进水的话,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断线的产生,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没有进水的话,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断线的产生,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莫名其妙的分压电阻没有进液也会其中一个出现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网友:
秒杀感觉真好吧。。。

网友:
没有图不知道是具体位置哦

网友:
草,乱来 图都没有一张。鬼知道你修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