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01):
今日入二研华610h工控机一台无法连网,530网卡显示冲突,换槽清理均无效,怀疑主板PCI和ISA与母版连接有问题拆下主板清理两槽,后网卡回复正常。由于工控机是经PCI和ISA总线通过ITE8888F与母板连接来扩展的,故主板与母板的接触不良也能引起功能性卡板的异常,这点维修者也应注意。

网友A:
常见通病  楼主给力

网友B:
工控机还没涉足过  学起来大概要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还没涉足过  学起来大概要多久?

工控主机就是一片主板来运行操作系统主程序,用一片母板来进行PCI或者ISA接口的功能性卡板的连接扩展。大部分还停留在 Intel 845gl 865gl 915g  945g g31等老芯片组。扩展主要依靠ITE 8888TF等芯片来对母板进行桥接。原理虽和普通电脑无异但是硬件结构却很大不同。尤其拓展子卡,用于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和自控等。学起来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通病  楼主给力

多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通病  楼主给力

感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控主机就是一片主板来运行操作系统主程序,用一片母板来进行PCI或者ISA接口的功能性卡板的连接扩展。 ...

修工控机比修台式机或者主板要多挣点钱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控主机就是一片主板来运行操作系统主程序,用一片母板来进行PCI或者ISA接口的功能性卡板的连接扩展。 ...

听起来简单 估计也要花个1年半载学了

网友:
修这机,价钱可以收得高点。。。

网友D:
维修经验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经验最重要。

说的很好!其实工控机原理和普通无异。只是造型其特点,价格贵点,尤其主板。845gl478架构的竖板采购价1500元平放无母板的g31要2500+所以修此类主板价格尽管你开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简单 估计也要花个1年半载学了

价格低了对不起咱的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简单 估计也要花个1年半载学了

只要有台式机主板维修经验加上对电路知识有所涉猎其实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E:
樓主真的是細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真的是細心.

大家一起学习相互交流

网友(2014-08-02):
维修需要细心和耐心啊

网友:
小白技能~学起来很难!

网友(2017-07-19):
这次维修起来问题不大,可是工控机这块接触的少,就怕没勇气接这个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