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能充电的求助!!

楼主(2014-07-01):
有一个华硕K43SD 板号为:K43SD REV:4.1 充电芯片为BQ24740。机器其它没有问题,就是无法充电,待机或者进系统都无法充,请各位指点小弟一下。多谢
我有两块一样的电池,我基本一样的主板!!都一个问题,要搞疯了。遇着一乡下小学校长的客户,他不亮的机器我修亮了,只是不能充电,我说我不要你维修了,我不修了,退钱 都不行!!就要修好。倒霉

网友:
今天论坛不能上传图片么?

网友A:
你遇到的情况跟我一样啊。。。    我也是修G470  不通电 修好了 主板不能充电 别人非要我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情况跟我一样啊。。。    我也是修G470  不通电 修好了 主板不能充电 别人非要我修好

被赖上了,日

网友B:
充电芯片问题的可能性大,当然更有可能是你修不亮时导致的,回头看看吧。。。遇见这样不好沟通的客户真心的不舒服。。

网友C:
碰到过一次这种问题,没搞定还要多逛逛论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问题的可能性大,当然更有可能是你修不亮时导致的,回头看看吧。。。遇见这样不好沟通的客户 ...

充电芯片我买了十个,换了五六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一次这种问题,没搞定还要多逛逛论坛!!

怎么你这话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在系统里面显示:0%可用(电源己接通,正在充电)

网友:
开机的时候哪个充电的图标还有几下充电的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你这话我有点看不懂

我上碰到过一次,没修好最后客户拿走了,算是比较好说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碰到过一次,没修好最后客户拿走了,算是比较好说话的!

不好说话的人毕竟很少

网友:
BIOS 同EC 这两个可能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我买了十个,换了五六个了

那客户有说前面还能正常充电吗,那很大的可能是不是前面一段的维修导致的呢。

网友:
看看ACIN了我接了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再就是公共端的导通是不是完全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两个电池都没用!!买个新电池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