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 上CPU 不触发

楼主(2014-07-01):
    主板ONDA N61PD3 VER2.00 南北桥合一,不上CPU,可以正常触发,上CPU不能触发。查到桥旁边有一个米黄色贴片电容短路,拆下,故障依旧。怀疑是CPU座子空焊或桥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了?有没有拔去CPU 12v供电线试过能触发么?

网友:
12V供电有为题吧

网友:
查查CPU供电电路,插上P4脚保护了

网友:
换个CPU主芯片试试。

网友:
是你CPU上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了?有没有拔去CPU 12v供电线试过能触发么?

插P4,不上CPU ,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