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华硕M3N78-CM 无CPU供电 无EN

楼主(2014-07-01):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3N78-CM  开机不跑码(风扇能转,不自动断电),诊断卡上 复位灯常亮(无复位),开始量内存有1.84V,无CPU供电。。。 量8855IC的48脚,电压为0.26V,(等于无EN)所以电源IC不工作。。桥供电1.1V,靠近内存槽下的一个MOS管 无输出,后来查图纸知道是是无总线供电。。。

于是开始查EN的来源。。看了图纸,EN是接到一个D14的3脚二极管上的2个脚上,另一端接到桥里了。。说明这个EN是桥发出的,桥为什么没有发出EN电压呢。。。。。 难道是桥的问题?? 压压桥看看吧,,压了 又压 还是无果。。。还是看是不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吧?根据图纸上的PWROK_SB, PWROK_SB_R, ATX_PWRGD_R , ATX_PWRGD 等看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ATX_PWRGD有3.3V电压,PWROK_SB有0.64V电压,是不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在一个PORN19的822的排阻上量的,在线用万能表调 20K档,量有2个脚有8.02K有两个有2.68 K左右,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正常,到这里没有什么思路了。。。于是上基地网查查看有没有解决方法吧。。上来看了几个例子。。看到有一个故障现象跟我这个类似。。电压除了CPU和总线供电 没能发现有什么问题。。他是说换IO好了。。又看了一下人家的回复,有人说是822排阻的问题。。。 过了一阵。喝了几口开水。用猜测法试试吧,先加焊IO周边的电阻看看吧,果然加焊了3个822电阻后 能跑码了。。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也不明白为什么加焊后 就OK,没加焊前,我都认真看了 没发现有虚焊的。。。是不是电阻受热后 自动又变回正常的阻值了???

你最好是自己去换了那些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