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芯片拆焊

楼主(2014-07-01):
问问大家,plcc芯片大伙拆下后怎么焊回去的啊,我试过烙铁受周边元件及自身(头大)不好焊,风枪吹感觉受焊盘上的锡(焊盘全部拖干净又焊不上,镀点锡又高低不平)影响,一次成功率不高,想看看大伙是怎么焊接这芯片的

网友(点评):
看来是你的焊工还未练习好吧。。

网友A:
先把芯片引脚加焊在焊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引脚加焊在焊到板子上

真心不好焊,我曾经用焊膏把锡球粘焊盘上,放好芯片再吹结果还粘连脚了。先一个焊盘放一个锡球然后再吹以此来保证焊盘上的镀锡厚度一致,感觉也不是太好

网友:
工具不给力,所以很困难,不是技术差,而是入歧途,无铅的时代,工具全升级,功率一定大,最好用进口

网友:
工具,温度,助焊剂都要好,拿废板练手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风抢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还是需要好工具呀。

网友:
这东西要多点练习。。

网友:
取下来,然后直接吹上去,用镊子定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