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掉电

楼主(2014-07-01):
客户反映说进英雄联盟掉电。后来重装系统,在安装驱动位置掉电。打发客户走了之后,上坛子看了下,有说bios问题的,先刷了下bios。刷好后,一直看电影,都木有掉电,满以为好了,让客户拿走,结果第三天,客户说又掉电。还是进游戏掉电,然后重装系统,又掉电。我进pe不会掉电。看来是显卡的问题咯,检测了显卡电压都有了。能进pe且不掉电。先加焊看下先。哪个大神有碰到的,指点下。谢谢
加焊显卡后,进游戏一样掉电。后来禁用了集显,不掉,但是进不了游戏,启用后,更新了显卡驱动,现在能进游戏。这个集显好像是cpu里哦。显卡部都加了铜片。明天再测测温度看看先。谢谢大家的建议啦。

网友A:
鲁大师测测,哪个东西温度高,换掉

网友:
先看看温度问题,在搞显卡

网友:
这种故障的 不好修。。

网友:
先测试一下温度有没有正常了,可以的话就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测测,哪个东西温度高,换掉

刚开始没有测试的时候,就是客户自己装系统的时候在装驱动的时候掉电,刷了bios后正常。但是一进游戏就掉电,后来更新了显卡驱动,然后进游戏一会就掉,加焊了显卡和南桥后,进游戏会在cpu温度第三次报警的时候掉电,拆下板子,发现cpu和显卡都很烫。

网友:
这个估计是滤波不良,风扇老化,热敏电阻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温度不高的话,就考虑滤波的问题吧!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你看电影没事,客户是每次玩游戏死机的,拆机干电容

网友:
如果你测电容是好的,就给他加几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看看cpu后面是不是有那种打的贴片电容,换掉。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难道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不解

网友(2014-08-04):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好多帖子都说HP431会掉电,

网友:
本人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现在是cpu温度超高哦,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看下接触方面如何。风扇改长转啊。。

网友:
会不会是算了问题呀,检查下风扇和热管

网友:
温度高是hp畅游的

网友:
扇热器有可能会坏哦

网友:
修好没?修好请说明一下。

网友:
是一代的U吗   估计是U把

网友:
修好了吧!!?

网友B:
cpu问题 我有2个 时不显示
skyhwak
你换了cpu后就ok了吗
详情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cpu问题 我有2个 时不显示
你换了cpu后就ok了吗

网友:
一般的话 在硬件上面怎么禁用集成显卡呢?

网友:
看电影不 掉 玩游戏就掉 跟温度没有 关系了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