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怎么区分?

楼主(2014-07-01):
今天接了台主机,主人说一个月没开了,今天要用怎么也开不了。我测试是开机20秒左右cpu风扇停转,不显,也不重启,主板灯亮。再按开关 什么反应都没,要拔电源再按开关cpu风扇才能转。反复启动多次,触发成功了,进系统玩游戏也正常。仔细看电源是戴尔品牌机的全汉电源。bios看供电、温度都很稳定,也不清楚bios里看到的5v是不是电源的5vsb。请有经验的说说主板保护与电源保护的区别,若cpu场管供电出问题。cpu风扇转了就停。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要拔电源线才触发是什么保护。cpu风扇转了就停,电源风扇还转吗。以前没注意观察。

网友:
这要你自己看,只要电源风扇在转那就说明电源以经工作了,

网友:
你这是主板保护关机了。

网友:
主板保护:断电后还可以再次触发。
电源保护:断电后不能再次触 发,要拔电源插头断一下电,才能再次触发。

网友:
你这个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主板保护绿线为低电平,电源保护绿线为高电平,不知道有没有记反

网友:
说反了!
主板保护绿线为高电平,电源保护绿线为底电平!

网友:
绿线到底是高还是底?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CMOS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时间长CMO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放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都没保护,CPU检测供电不正常自动关机了。放电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