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成就v3400大短蛋疼维修

楼主(2014-07-01):
Dell 成就v3400
故障:刚接机故障为大短路解决大短路后无3v5v待机
      刚收到一戴尔机子一看大短路立马拆机目测显卡边上散热铜管下面一颗电容烧糊了换之不路了,满怀高兴的心情        插电一按开关没反应,这时候问题来了
测待机rt8205b 各引脚

1脚 ov  3脚2.0V  6脚 0v  8脚3.3v  13脚16.5v  16脚 19v  17脚5v  22脚5 v
ec型号是npce781 EC供电有,, 开关有3.3v
Ecbios和南桥bios 都刷了,还是不行。

3 v-5v-en 为0v就是pq4601.
是不是要换南桥!!!!图片借用论坛的!

网友(点评):
3V_5V_EN是从42页过来,到42页去看看是由谁发出的。

网友:
EN 修起来吧。

网友:
en是ec控制的

网友A:
楼主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图纸吗?

图纸有啊! 到后面就不是太懂了!

网友:
按照图纸信号走的方向找啊。

网友B:
这机器以前修到过  如果俩个主板和接口板没有接好 也会短路   以前没装好 把这个板子烧的外焦里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以前修到过  如果俩个主板和接口板没有接好 也会短路   以前没装好 把这个板子烧的外焦里嫩的

现在是3v5v出不来

网友B:
摘掉PQ4601   看一下PQ4601 的 G是多少电压  正常时一个高电平

网友:
大短有的好修,有的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EC发出来的吧   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掉PQ4601   看一下PQ4601 的 G是多少电压  正常时一个高电平

摘掉后有3.3v 这样就表示ec正常的? pq4601就是普通的N沟道么?找半天没找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