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7 TE VER6.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7-01):
今天客户拿来的一块945GC-M7 TE VER6.0上了下CPU测量了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有了就是没有CPU供电。。然后找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数据手册测量了下15脚VCC供电12V正常  在测量56脚VCCDR3只有2.2V不正常看数据手册里是应该是12V。。然后就量了下和一个电阻和电容相连把电容拆了后测量了下想通了1欧果断换了个后上电亮机了。。。。嘻嘻故障比较简单

网友:
高手啊,秒杀级别的额,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都秒杀级别的。何时才能学到这种境界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几年前我修过的一块华硕的主板,也是CPU供电不过是驱动芯片周边的电阻和电容三相供电全坏的这两原件,邪门了。

网友:
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样一天可以  修个10台 8台的  牛

网友:
短路的电容,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基本遇不到     巧了

网友:
越是小的零件越难查,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一般电压偏低都可以归结为电容和电阻引起的故障!

网友(2016-03-18):
这里1欧代表电容两端阻值处于完全短路状态,正常是几百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