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个主板,客户说死机,我用热风枪吹吹北桥。结果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4-07-01):
今天拿个主板,客户说死机,我用热风枪吹吹北桥。结果开不了机了。

开机都正常的,吹下北桥,然后就点不亮。额·检测卡显示88

网友A:
吹桥有风险,而且是北桥啊,吹过头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桥有风险,而且是北桥啊,吹过头就挂了

一般·调多大温度,一般吹多久?

网友(点评):
应该是看到焊点有少少溶化就可以了。。

网友B:
貌似跟你说88了,为什么就干桥啊,确定是桥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跟你说88了,为什么就干桥啊,确定是桥不好吗

我看他说·死机·但是在我这没死机·我就以为桥虚焊了·就直接干了·

网友:
有可能吹挂了

网友:
直接告诉客户,北桥里面虚焊,需要更换

网友:
主板在跟你说白白

网友:
一般温度调230左右,一般吹十几秒?

网友:
以后要确定故障后再动桥,别的你弄坏了还可以修复,桥不好整啊

网友:
楼主有点急躁了 还没确定就干桥 直接和客户说换桥吧

网友:
你调的温度过高了吧,北桥可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他说·死机·但是在我这没死机·我就以为桥虚焊了·就直接干了·

晕死,最怕的就是干这种事了,干脆点不亮也就算了,劝他换板子吧,补点钱,贵的话便宜点换块旧的也可以

网友:
就算要吹,也要和客户先说明风险

网友:
桥不好玩,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点评):
不到万不得意都不要动桥。。。

网友:
基本是桥挂了。碰到这种问题很纠结,客户如果要你还原怎么办,因为他当时给你的时候姑且还能点亮,大不了会死机。你现在的问题首先得给他弄亮了。换桥,你亏了,直接去找个二手的旧板卖给他了。总结:动桥之前先把最坏的结果想前面,或者首先跟客户沟通风险。

网友:
一般·调多大温度,一般吹多久?

网友:
很明显,诊断卡告诉你:拜拜,死机直接干北桥,唉,直接无语,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
桥啊桥,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