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TM8372连烧我5根内存,真倒霉。。

楼主(2014-07-01):
品牌:宏碁
板号:英业达MB-A02 6050A2341701
故障:送来时5A大短,修好短路后连烧5根DDR3内存。

客户送来一台ACER TM8372,说不通电,接上可调电流5A红灯亮起,没办法,签单机器住院,拆出来主板仔细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有异常,无进水无摔过,心想5A应该好搞。。对地测了一遍电感阻值,发现L46的1.5v的电感003,检测到还发现C92,和Q48短了,拆掉C92,Q48后L46的阻值恢复正常,代换后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接上可调电流,待机0.01,正常,触发,也正常,然后上CPU,内存,触发亮机了,心想以为就这么修好了,真爽,然后就装机了,当时装好之后还没有问题,下班回去之后插着客户的适配器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的时候也正常,关机之后问题来了,关机之后再次触发,电流上去1.21之后马上掉电,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没办法,只能拆机在测,这个时候发现去掉内存之后又可以再次出发,测了一下内存上面的电容,直接为0了,内存又挂了,这时测主板上L46没有短路啊。上下管也测了,么有问题啊,C92也没有问题,其他都没有问题,为了以防万一,又把内存供电的上下管全换了,连供电芯片也换了,又拿两条好的内存裸机试了,正常亮机,这回不急着装壳先,裸机先开一会,过了十来分钟,自动断电了,再出发还是一样。。这时候内存又挂了,哇靠。。我火大。。不想搞了。跟客户说修不了。。建议客户更换一块主板和内存,客户同意,自此,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那块板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不想搞清楚了。。就是我的内存死的挺可惜的。。(发不了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内存还有个3.3V供电 那个供电有木有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还有个3.3V供电 那个供电有木有出问题呢

你说的内存有个3.3的供电不知道在哪测?应该出来了吧,。不出来开始又可以亮机。。不出来会烧内存吗??

网友A:
3.3V供电旁边有个保险

网友B:
示波器量下内存供电波形 上下管驱动波形 bst 波形 幅值是否偏低 ,击穿 就是电压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旁边有个保险

那就是出来了的。。反正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来的时候就是5A短路,并且短的是内存的供电的。现在供电短路排除了,但是还是烧内存。。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没时间弄明白。。也弄不明白。。期待高手

网友C:
你找不到就搞个打值卡嘛这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量下内存供电波形 上下管驱动波形 bst 波形 幅值是否偏低 ,击穿 就是电压高导致

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要动用示波器才好查原因,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找不到就搞个打值卡嘛这样方便

打值卡打什么呢?条件基本都有。但是就是烧内存。。你说什么原因

网友E:
应该是你电容换大了吧。所以他无法击穿。。。之前电容是厂家设计的。所以电压大了就击穿大段路了。
这个应该好好查查关键的信号。可以修好了

网友F:
内存供电的上管被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电容换大了吧。所以他无法击穿。。。之前电容是厂家设计的。所以电压大了就击穿大段路了。
这个应 ...

电容原值代换470U的,换过330U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的上管被击穿了吧?

没那么简单。。你说的我会不懂吗

网友G:
上内存之前,你怎么不测量一下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内存之前,你怎么不测量一下供电呢?

供电正常的。。上内存的时候触发也是亮机的,就是掉电之后内存就挂了

网友:
真的很为那么多内存条惋惜

网友:
3.3V是SPD供电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值卡打什么呢?条件基本都有。但是就是烧内存。。你说什么原因

供电不稳定,有坛友提醒你了SPD查下,搞供电啊,弄准了在上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