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直接跳到D4

楼主(2014-07-01):
电脑开机 主板诊断卡直接跳到D4
内存 电源 显卡 CPU都是好的

难道是主板内存插槽坏了么

求高手解答呀

网友:
你查查内存工作条件先。。。。

网友A:
一般开机就是D4,有可能是主板没有跑码

网友:
查下内存各个供电条件。。。

网友B:
D4前面没有码的话,就没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前面没有码的话,就没跑马。。。。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前面没有码的话,就没跑马。。。。

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机就是D4,有可能是主板没有跑码

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
你的板是INTEL,还是AMD的。要先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的主板没有跑码,你的复位灯亮不亮啊!测一下三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诊断卡指示灯     复位灯是否一闪就灭   如果是就查内存主供电 负载供电  SPD   SMBUS  是否正常。如果是常亮或者不亮   就先查各大供电电压    依次时钟   复位。

网友:
还不摸一下CPU热没有,没热,那还不考虑。。。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的话,BIOS,IO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按不跑码的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按照步骤修啊,按照时序分别查每一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是内存注意检查内存VTT、SPD、REF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跟码,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 有些板一开D4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不过是前面有码的,不是一点开关就D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