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14-07-01):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上拉电阻电压才0.17v,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量一下MOS管相连的电阻电容的值!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或者是控制芯片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注意芯片和电容。

网友:
测负载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或者是控制芯片的问题你可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