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待机偏大,显卡上端管反复击穿

楼主(2014-07-02):
前几天接到一个笔记本联想G460待机0.46拆开一看,公共点对地9欧,经检测是显卡供电的上端击穿,换了个其它型号的管子(另一块废板的显卡上端管)待机就正常了,开机在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待机又成0.46还是显卡上端管坏。反复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后来定了几颗同型号的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估计先显卡滤波的问题,就把黑色330电容换了在换个同型号的芯片上去还是击穿。实在没思路了 。请各位大师帮帮忙分析分析那里的问题。

网友A:
看下上管的G极与供电芯片之间是否断线,这个有断线会造成老烧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上管的G极与供电芯片之间是否断线,这个有断线会造成老烧上管。

没断线的  这个问题还真少遇到

网友:
吧相连的几个都换掉

网友:
上面维客说得对,换

网友B: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一起换。。

一起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