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m-e41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7-02):
先打下主要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插上电源不触发,然后待机几分钟,发现串口芯片很烫,疯抢吹下来,然后能上电,但不跑码,于是果断打内存桥cpu等供电,前面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出来,测试4pin黄12v出来了,于是找到图纸找到isl6323cr,10脚有5v供电,29脚有12v供电,再测试24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有不少于1v电压的!测试q15   b级只有0.7左右电压,c和e无电压,看来没满足导通条件,测试r91一脚有12v,一脚为0,继续追查VCORE_EN#信号来源,q18   g级为高电平时候才满足导通条件,VCORE_EN#信号才到到后面去,q18   g又和q17   d级相连接,q17又和q19连接,看来q18导通取决于他们两个,实测,q18g级无电压,那应该被q17给拉低了,想要q18能够导通,那q17就必须不导通,所以q19两个三极管必须导通,q17g级才低电平不导通,但测得q19  5脚只有0.6左右电压,VDDA_25经过rn34到五脚的,实测rn34三脚有2.6左右电压,4脚只有0.6,于是断开四脚,找了个二极管从三脚接过四脚来,然后,开机cpu电压出来了,放上u和内存,直接跑马到显示!
疑问1:为什么r91另外一只脚没电压,是不是必须q15导通形成回路,才有电压,疑问2:r91和r96到底上面作用,看晕了!

网友:
楼主的思维有点乱,建议到迅维报名学习学习,疑问自解。

网友:
还有可能没检查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