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0 半小时左右直接断电。之前换过南桥。

楼主(2014-07-02):
最初故障,客户描述 1.vga切不出去没反映    2.每次开机屏幕会闪2下。用个几分钟还会一直闪。。他说插vga 冒过烟。。。。
    拆开本没有发现有烧糊的地方。量了下 行 场 感觉不对、找料板换了对、信号能切过去了。没有图像显示。量3基色电杆发现阻值都为5欧,根据图纸3基色有蓝桥发出。果断换了个蓝桥。(这个蓝桥无铅焊的。我看很多师傅会把无铅的重置改成有铅的。我直接打的无铅)  在量三基色电杆都为85欧。 vga外切正常了。 、但是用30分钟到40分钟会直接掉电。。。。我想问问给位师傅、这个有可能还是蓝桥的问题。   今天我准备在刷个bios  加焊下cpu供电片,,,不知道有没有用     本人新手。大家给下思路

网友:
散热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没修之前不是不掉电吗。你换了南桥建议先刷BIOS,不行再重植南桥

网友:
用BGA  再加焊一下南桥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嗯。 之前主板没这个问题。我感觉也是南桥没打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敢判。。先刷个bioss试试。省点事

网友:
先刷个BIOS 吧    是在没辙 南桥从做下 无铅不好焊接

网友A:
intel PCH 换过之后 容易出现各种小故障  包括掉电  或许又是南桥微码问题  先刷个原厂BIOSS吧

网友:
感觉南桥的可能性大 重置吧

网友:
迅维这么多前例你没看过啊,肯定是资料问题啦,南桥BIOS

网友:
刷了个bios 测试了1个半小时。没掉电。。也不知道好没好。客户着急拿走了  。谢谢大家。献上这个南桥bios  la-8001版号

y480 4M.rar

网友:
CPU供电掳看一下

网友:
修完之后可以跑个大程序试试看,比如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PCH 换过之后 容易出现各种小故障  包括掉电  或许又是南桥微码问题  先刷个原厂BIOSS吧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跟温度有关,先冷机进系统后用鲁大师监测看看各芯片的温度了

网友:
我认为首先刷bios

网友:
联想 BIOS  问题 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