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3主板头疼啊

楼主(2014-07-02):
没有电路图,自己跑线真累。
内存up6109asa8pwm芯片,出来电压偏高,1.5飘到2.3,芯片换了还是不行,boot,fb ,5脚电压都没问题,反馈电阻也换了连反馈电容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没图纸很头疼

网友:
没图纸头疼

网友:
量一下 周围电阻   看看 板子  有进液体吗

网友:
仔细查查外围电路 肯定有新发现

网友:
是不是串到别的电路了、

网友:
没进液体,就是没图纸不好查。芯片换了几个。很奇怪,外围很简单的啊

网友:
这个情况先想办法找图纸。论坛上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