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招笔记本主板 实力高手 维修师傅6000+++

楼主(2014-07-02):
因业务增多,现招1-2名 笔记本主板维修师傅  (只做笔记本主板)

要求   笔记本主板维修3年以上  ,能快速定位故障。有很强的电路分析能力。一修板 修复率9成以上,二修板7成以上

维修师傅只需要专修笔记本主板,不用拆机装机,你只要判断好故障,BGA有专人做,测试有专人做。

工作时间:一周休一天,早9点到晚上7点 ,中午吃饭休息1小时。

工资待遇:包吃住,6000起,要求一月修出130片。多出130片的按40元一片,(有能力的1W以上不是问题)

联系方式:  QQ:185831569             电话:15999664081

工作地点:深圳

补充内容 (2014-7-3 10:12):
修复率只是给个参考,差不多就行,    另顺便招一名学徒,白天帮忙做事 晚上给板练习。

补充内容 (2014-7-3 10:42):
二修修复率只是参考,有技术就好

网友:
楼主活真多啊

网友A:
一个月修出 50片板子 咋算!!

网友B:
不会是吃喝拉撒  修板都一间房吧    这条件太优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吃喝拉撒  修板都一间房吧    这条件太优越了。。。

你有看到睡觉的地方?你有看到吃饭的地方?  真会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修出 50片板子 咋算!!

没到130片  少一片减40.  其实一个月130片不会太难吧,有点实力的200片都是正常,再厉害一些 的拿个1W问题不大吧。   又不像要你修整机,拆装机时间都花了很长,BGA也不用你做,你只找出故障。

网友C:
统货还是?这个待遇不错。。。楼主说得很对,130不是很难。。。地址在哪?

网友D:
不用拆装,不用做BGA,这个可以有!!!修复率要求有点高!1修机90%的话,很多新机没图纸,没BIOS,没资料。 甚至有的芯片都容易买到坏的,怎么修?
2修机70%要看怎么样的2修机,如果只是原故障上家没修出来,并且没扩大故障的还好!有的做个BGA都把PCB弄坏了怎么修?有的给你做点手脚在上面,电阻换电容,电容换电阻,10殴,0殴的给你换几百K的上去,让你查半天。或者把板掰一下,掉几十个点的让你慢慢补,那一天修这台都够了!

网友:
最近就修了一台东芝L750的,开始不跑码,换了HM55,和时钟后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定时掉电。BIOS的问题,找不到BIOS*脏话*~~~

网友:
没有点实力还真不敢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装,不用做BGA,这个可以有!!!修复率要求有点高!1修机90%的话,很多新机没图纸,没BIOS ...

呵呵,那种无救的肯定不在这个修复率范围。没图纸的机基本没有。有也不会要你一定要修出来。修复率也不是死的,有真技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统货还是?这个待遇不错。。。楼主说得很对,130不是很难。。。地址在哪?

不是统货板,工作地址 :深圳               联系电话:15999664081    QQ 185831569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装,不用做BGA,这个可以有!!!修复率要求有点高!1修机90%的话,很多新机没图纸,没BIOS ...

楼主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该修好的一定要修好。。。二修的修复率也是个伪命题,你要看是谁一修?师傅A修不好然后给师傅B修,百分之70?那不是显得师傅a没本事?没图纸的机器也还是蛮多的,新机器富士通ASUS之类的。。。昨天修一个sl510集显的就是没图纸呀,不过也修好了。。。触发掉电。。。没图纸的机器修到信号之类的东西是会差一些!

是的,不然一个高手修不好的机,再给别人修,那修复肯定没什么希望。所以修复率只是参考。有技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该修好的一定要修好。。。二修的修复率也是个伪命题,你要看是谁一修 ...

没图纸要看什么故障,像触发掉电这类还是比较好修的,特别是马上掉的,有示波器抓一下就知道了!!但是故障换成不触发呢?你除了刷BIOS,换EC,换南桥,测开关之类的三板斧挥完还有什么招?就是个3-5V没输出,没图纸没芯片资料你也只能挥三板斧,开启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我们就修过一台DELL2420没图纸的(现在好像有了,新的CPU供电方式),没出CPU供电,把和CPU供电有关系,或者可能有关系的全部扫荡了一遍(除了周围的电阻,大的都换了,包括CPU,南桥,EC,BIOS),还是不出来,怎么玩?没图纸有时连最简单的供电你都修不出!!
还有同样是掉电问题,换成不定时掉电,跑码掉电!或者明知是HWPG类原因引起的掉电,没图纸你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还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芯片容易买到坏的,我在联盟论坛见过有人换了9个RT8206才出供电。如果没图纸,你会换9个芯片么???

网友E:
老板待遇真的不错,很多地方40一片都是纯的算。130片还没有六千呢。住早日招到大师。‘
可惜能力不行,不然一定去。

网友:
如此高的待遇 ,老板 我帮你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板待遇真的不错,很多地方40一片都是纯的算。130片还没有六千呢。住早日招到大师。‘
可惜能力不行,不 ...

有人问,没人敢来?是不是我提的要求太高??继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问,没人敢来?是不是我提的要求太高??继续招。。

呵呵呵,在这里看招聘的呢。一般以讯维的学员为多数。刚毕业,就算实习了一两个月,也达不到这种级别。刚出来一天能搞定五片板子就很不错啦。而且你那里估计二修居多,笔记本我不清楚,台式机我知道。有些功夫不咋的的同行,修过后的板子让你看了就没有动手的欲望了...........求其害怕认为扩大故障。祝早日招到大师傅吧。今年下半年修修笔记本,争取明年下半年能到老板你那试试看。

网友:
条件不错就是太热

网友(点评):
天天开着空调,热也热不到你呀

网友:
要求有真工夫的,老板待遇开的也很合理

网友:
130片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