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5V怎么降压到3V

楼主(2014-07-02):
下图是5V/1A,我想改成3V的,请问是不是要改变FB引脚的R9电阻就行,替换一个阻值大一些的?

网友:
调整R9 R10都可以

网友A:
能不能到输出来再改?分压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到输出来再改?分压可好?

可以用串二极管的方法降压,但这种pfc有损失。或者加入78系统的稳压管。总之麻烦

网友B:
这个调整是往大了整还是小了整。我感觉应该往小了整

网友:
是不是反馈是主电压 的一半啊。

网友:
加入78系统的稳压管较好

网友C:
用LM1117     3.3V稳压

网友:
加一三端稳压器是可以的,只改动R9R10会造成电路工作不稳定,如果不想加三端稳压器,那就重绕高频变压器的次级

网友:
使用采样线圈的,单改电阻不稳定,电流不大用1117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LM1117     3.3V稳压

在下倾向此法

网友(2014-12-19):
应该是减小R9的阻值吧。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整是往大了整还是小了整。我感觉应该往小了整

只要改变R9和R10其中之一阻值都行,这里两个电阻在这里也有过流检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