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 a7 mx 开机点不亮诊断卡停留在D4

楼主(2014-07-02):
七彩虹cf a7 mx主板插上诊断卡,按开机有跑码d0 d3 d4 (d0到d3跑的很快试了好几篇才确定)d4灯长亮。按开机的一瞬间d1 d2 d3 d4灯长亮

求大神给分析分析是主板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点不亮怎么刷bios呀

网友(点评):
找机器刷啊。。。

网友:
编程器刷啊!另外,内存槽子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洗洗看看

网友:
测测内存的各个条件。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D4不过内存

网友:
查内存的apd信息

网友A:
看下内存的几个电压正常不,正常在刷bios

网友:
换 内存,查内存线路看有没有断线的,查内存供电,检查内存插槽,细心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基本条件你都不具备,怎么修主板哦。

网友: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清理内存插槽灰尘。用万用表测内存插槽的电压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4-7-26 13:34):
换根内存试试,前天我也碰到诊断卡D4的机器,后来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内存的几个电压正常不,正常在刷bios

一般是多少伏

网友B:
你知道那几个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那几个电压么??

求指导

网友:
目测LZ技术没到家。档内存的代码。查查内存各大条件是否满足。供电  负载  SPD   SMBUS

网友:
内存假负载拿出来。SPD ,SCL, SDA 都是3.3V。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先检测内存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就刷BIOS。

网友:
用打值卡查内存的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