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主板,无PS2和USB供电

楼主(2014-07-02):
一联想L-IG41M3主板,通电不显,先查各接口有无开短路等,查到PS2和USB电压脚,居然发现均无5V供电,板载4个USB接口,相互为开路状态,有2个跟PS2接口是相通的。板上USB接口排针对地560也为正常的。首先从PS2电压脚反推,一路L,排阻均未发现异常,直到追查到板载USB接口处,的小8芯片,第一脚有5V电压,问题是USB排针处的小8芯片同样有5V电压,为什么到接口处却无输出。对主板的时序不是太清楚。
另外对CPU和内存,总线,桥,显卡接口供电作了检查,都有正常输出。
如果按时序理解,PS2属于IO控制,但USB却是南桥82801GB在管理的。说明问题不应该出现在IO和桥上。那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看看转换管啊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插上USB设备测量, 有可能是功率不足 一般是转换mos管的滤波电容漏电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