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过这个服务器电源吗,好像是功率不够了,上面的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7-02):
(图片)

网友(点评):
先查滤波电容和后级各组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这电源1千多啊,拆开看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台达为惠普代工的服务器冗余电源,做工很YY的说,

网友:
拆开修啊,,,,,这电源贵

网友:
修过800 gba的,这个电源拆解相当费劲,需要好工具,由于密度高,所以有些小电容容易失效,容量几乎不变而esr升高,楼主可以用电吹风高温档往风扇口子吹一阵,然后上电,如果能启动就是我说的这个故障。

同意。电源里的电容工作温度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电容失效的看看吧

网友A:
这个电源内部比较复杂我以前找人修过一个要了我200呢很贵

网友:
是不是保险 或者整流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内部比较复杂我以前找人修过一个要了我200呢很贵

收两百真心不贵,这电源拆着好恼火,要换的电容藏在一堆器件里,必须都拆了才能更换,基本弄一个要几个小时。

网友:
电容失效了,而且电容都挤在很小的位置,换也比较麻烦的,楼主拍张内部的电源图片给我们看看。做工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