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解密

楼主(2014-07-02):
东芝笔记本BIOS密码可以通过端接内存槽位置的两个公共点,解决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5
建议详细说明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啊  公共点  是哪两个点啊

网友:
端接内存槽位置的两个公共点    是什么意思   能说清楚一点吗?我很笨的

网友A:
你这样说真是吊人家吊胃口啊,来张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真是吊人家吊胃口啊,来张图吧。

有图有真相,没碰到的人基本上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没碰到的人基本上不了解

发帖上来无非就是告诉别人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帖上来无非就是告诉别人是哪里有问题啊。

虽然说是那2个点     没碰到人应该不好找出来吧,上了图一目了然。你说呢

网友:
这都什么人啊  什么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是那2个点     没碰到人应该不好找出来吧,上了图一目了然。你说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部分机子行 大多数不行,5xx系列的可以.这一系列的修过后会自动出现要输密码的情况

网友:
这就是你楼主的不对了

网友:
把B500短路开机后再断开B500就清除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