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开机提示XP系统文件boot.ini非法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7-02):
系统文件boot.ini是什么?boot.ini 是系统启动配置文件,如果你有多个操作系统的话,它可以让你选择启动哪一个系统。因为文件损坏,所以会提示boot.ini非法。虽然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使用电脑,但是每次开机都报错岂不是很烦人?下面系统之家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boot.ini文件非法的解决方案。

1.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编辑-确定;

2.点击确定之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boot.ini已损坏,是否新建?点击是,系统文件boot.ini会自动打开,我们输入以下字符点击确定即可解决系统文件boot.ini非法的故障。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

网友:
恩 好方法   不用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下次有机会要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