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偶尔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07-02):
翔升n520T主板:偶尔不能触发(触发很多次有一次能触发)。

该主板 开机针只有0.6V正常不?
此开机针供电是有一个1117转过来经过一个很小的电阻(上面没有型号),再经过一个加1am的三级管加在开机针上的。

小电阻一端是3.4V,另一端为0.6V加在三级管上。

开机针应该是5V 或3V ,怎么0.6V有时也能触发?能否判断哪里个元件坏了?

网友:
把1117换掉嘛

网友:
看一下1117上的电压正常不。会不会发热。不正常估计就是1117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A:
你参考我画的图你再测测,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117发热应该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我画的图你再测测,就能找到问题了。

图片我发不了,我发给你本人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我发不了,我发给你本人好吗??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查开机针到1117的线路咯···还是就翔升的主板有些要插独立显卡啊 ·才开机啊

网友:
发了,你去看看。我根据你的说画出来的。

网友:
经查1117正常。那个小电阻太小了不好弄啊

网友:
电阻坏了吧 把电阻换掉 或者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