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循环代码求助。。。。

楼主(2014-07-02):
精英主板 NFORCR6M-A V:3.0
            15-V08-013000

初始故障为   3VSB短路,后续拆掉网卡,3VSB正常后加点可以正常触发..
但不跑马.后查缺少桥1.2V供电,更换坏元件, 正常跑马,但是问题出来了,代码跑到26.复位灯闪一下,代码就从26蹦到了50 然后继续C1----C3----25-----26----50  循环,在跑26的时候,复位等闪了一下(并不是重起的那种闪,)可复位,   复位从头跑,这个是从50循环的....复位针电压跳.....后以为因为检测不到网卡循环,,找了一片网卡,安装上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拔掉内寸报警.挡C1)内存是检过去拉l....现在没有思路了. 请高手们给一个思路....

网友A:
这要看跑过26,屏亮没有,如屏没亮。那你显卡有问题。(不论集。独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跑过26,屏亮没有,如屏没亮。那你显卡有问题。(不论集。独都有可能)

肯定屏没有亮,代码跑到26...复位灯微闪一下,代码就又跑到了50,在次循环起来,复位针电压没有跳变,PCI A15没有跳变,但是PCI-E有板有3.3V到0的跳变,(就在复位灯微闪的一瞬间,有一次跳变,) IO换过.北桥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什么信号或电压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无集成显卡)插不插显卡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干一下BIOS看看吧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直接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