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两个LCD显示器故障为一亮就灭维修经过

楼主(2014-07-02):
一为22飞利浦拆机后用维修电源发现有两个灯管电流偏大,拆下4个灯管后看到灯管两端都发黑,再加上原灯管发光色偏黄,新换灯管偏白,直接换了四个灯管.装机后正常.
二为19TCL量四个灯管电流一样,约都为350MA左右,,说明不在灯管上,故障在高压\芯片或整流电路上.去保护后发现正常,说明高压与芯片能工作,要查下整流电路.我没有量电压,用手指背碰所有大电容,发现有两个16V1000UF的电容发热,取下换掉后试机后工作正常.(这个法子直接点,主要是散热片附近,有发热的就换了再说,反正也没几个)
要吃饭了晚会还有总结.

网友:
学习了    很少换灯管

网友:
总结下
这类故障只要接到一己进入系统的电脑主机上,只要显示器能显示下桌面然后黑屏,就说明驱动不会有什么事,原因大多在灯管\高压与整流电路中.用维修电源看灯管的工作电流,差不多一样就行(只要是LCD的显示器都有灯管老化情况,但大多不会4个灯管同时老化.显示器灯管我认为与平常用的日光灯或节能灯理论上差不多)有条件的话用点屏器通用高压板与维修电源结合,只要能点亮就说明问题不大.大多在灯管.高压与电容方面.

网友:
对了还有要提醒的是换灯管时做好绝缘.焊接灯管后一定要等到温度降下来,再做下一个动作,要不然会把灯管能坏的.原装的高压板点不亮灯管而通用高压板能点亮灯管,并不是说灯管没有老化,只能说通用的驱动电流大保护小.要是四个灯管平衡电流相差太大原装高压板是会保护的.用表二极管档或电阻档量电容如是开路或短路还行,要是容量下降,又不鼓包是不好量的.有的人说用表量电容只要有充放电情况就说明可用,但要是容量下降,也会有充放电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总结一下经验,多分享一些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

网友:
我就怕换灯管,这个是细活

网友:
赞了 ,楼主真心好,学习了!

网友:
这些日子我修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故障的显示器,我也不想换灯管,一换灯管就得换四个,要不色温不一样,换灯管时,多都能断坏好几个新灯管了,都是焊上后温度没有下来就动手组装的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因为是自学修显示器,到现在一个灯管还没换过。

网友:
我换灯管一般都换LED 了 方便很多

网友:
学习了,多讲讲呀

网友:
一亮就灭 就那几个可能 非常好查啊

网友:
其实换灯管最让人喜欢,不用查电路,利润也高,时间也不长

网友:
不错 楼主 基本上就这几种

网友:
要是我  第二台就直接去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