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维修,华硕P5G4IT-MLX V2

楼主(2014-07-02):
主板开机没反应,诊断卡无显示,Restart灯常亮,W83627DHG-AC 的68,72,73脚在开机时无电压变化,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查查不触发的条件。开关针有3.3V没。先换个IO 看看

网友B:
懂触发电路的话就慢慢查吧,不懂的话说出来怕也理解不了,直接换IO试试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触发电路的话就慢慢查吧,不懂的话说出来怕也理解不了,直接换IO试试看好了

不懂,自己开了个电脑店,现在自学维修,用的是自己的旧主板练手,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另外,你说的触发电路也可以说说,我看看能否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不触发的条件。开关针有3.3V没。先换个IO 看看

不触发的条件应该怎么查,给个思路呗

网友:
你别说,这情况还真的要先看主板维修基础。要在这栏目说清楚还有一定的难。看基础边看边测,那才爽。

网友:
搞多几块坏板,最好有图纸那种,边看边搞是不错的

网友:
触发电路 在图纸上搜索RTC  找到  那个双二极管   检查双二极管待机下是否正常 · 然后看看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 ·有示波器更好· · · IO脚找到RSMRST#  · 找到以后看看有没有3.3V   如果都正常的话· · 触发后南桥发出SLP信号· ·如果不是持续高电平的话· · 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看IO的供电VCC和,PSMRST3.3v,查引脚定义

网友:
风枪吹IO旁边的排阻,看反应了没

网友:
先查一下五大待机条件(3VSB,VCCRTC,RTCRST#,14.318,RSMRST#),这几个条件满足了一般都可以触发。再不行,查PWRBTN,IO,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 华硕的不好修 查图纸吧

网友:
触发电路不是两下就说清的  一般看5VSB 有没得 然后看跳冒、开关针脚、PCI 14PIN  有没得3.3v 和5v,还有就是看晶振是否有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