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Y470吭爹啊!

楼主(2014-07-02):
插上电流表开机显示电流0.8-0.9不动,拆机用万用表测试各点电压,除了+VGFX_CORE没电压之外,其它都正常,果断的把95831的24脚电阻断开,+VGFX_CORE电压出来,说明外接电路正常,看上电时序跟各大哥发的贴,冒似先读了内存才会产生+VGFX_CORE,试想着不会真是BIOS没读完内存而产生这个问题吧,马上用橡皮插了一下内存,哦哦。。。好了

网友:
收钱送客。

网友:
更正一下,把机器装起来又不亮了,最终确定问题,把无线网卡插上去就行,拔掉无线网卡就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