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电源保护断电,扫尘后正常启动,还能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4-07-02):
本人电器小白,昨天下午电脑突然断电,重启后刚进入XP又再次断电,再重启一次还是进入XP后就再次断电,然后再按电源开机没反应,硬盘灯长亮。

我断开电源2秒后再接上电源,再次试开,CPU风扇刚动就断电,重复试多次都这样。上网搜索说这情况可能是电源或者主板保护,最后拆下家里废旧电脑的电源换上去,能开机,再试原电源开机,刚开时电源风扇动一动就停下,基本确定是电源保护。

不过我不懂电路,昨晚和今天早上查了很多网页,临阵磨枪学了点检测方法,电源是几年前的金河田,对照着网上资料看了个一知半解,早上把电源拆开除尘,感觉金河田偷工减料啊,集成只有一块,少了块393,也没有一级EMI滤波,大电容也只是200V,470uf,不是网上那些拆电源实例中的680uf,果然便宜没好货

目观保险丝没烧,保险丝旁边单独有一组两个电容,这组电容比照网上航嘉电源的介绍,我猜可能是5VSB滤波电容。一个是10V,470uf,另一个是10v,1000uf,这个电容顶有些鼓起,顶上还有一点黄色东西,猜测可能是这电容坏事。

除尘后发现里面集成是SG6105DZ,不是资料里的TL494,临时再查资料,英文用网上自动翻译,半猜半估找出15脚是地钱,1脚等于TL494的4脚,先是带电测试了SG6105DZ的1脚和15脚的电压,3V,搞不懂这等于有事还是没事,先放下

接着测主板接口绿线3V,紫线4.8V。其他线没电,我不太明白,网上说绿线应该有5V电压,那我现在电压只有3V,算不算正常了?

不过按网上教的紫线有电,至少副电源没事,那就是主电源有问题。再然后按网上教的短接绿黑,突然很奇怪的发现电源风扇居然转了。泥马的,我昨晚上网查资料看了半个夜晚+今天半个早上,还顶不上早上两分钟的扫尘有效率?再测试,橙线3.3V,黄线12V,非常标准,紫线还是4.8V,红线也是4.9V,

现在搞不明白,原来电源开机保护是因为电容鼓起的问题吗?为什么除尘后,电源就能正常开动了?现在这电源还能继续用吗?另外绿线电压只有3V这么低,跟网上说的5V相差很多, 是什么原因,对使用电源有没有影响?

谢谢!!

网友A:
没有一级EMI滤波应该是假货。电容鼓起换了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鼓包的电容必须换,貌似是辅助电源上的,换后紫线应该能到5v。绿线常见5v,其实3.x到4.x都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级EMI滤波应该是假货。电容鼓起换了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啊,我没想过会是假货,电源是在电脑城买的,认识店主好几年经常打交道,勉强也算是朋友了,不会卖假货给我吧,也许他也是被其他的配件店拿假货骗了,他主要维修电脑,配件都是从其他店里转手拿

谢谢你的指点,那我就继续用着,能省点是一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包的电容必须换,貌似是辅助电源上的,换后紫线应该能到5v。绿线常见5v,其实3.x到4.x都有,正常。

谢谢你,暂时先用着看看行不行,实在不行再去电脑城买一个,一来电脑城有点远,二来这里的电脑城没人修电源,都是要你直接买个新的,主要是经济有点紧张啊,羞于见人,只好缝缝补补又三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级EMI滤波应该是假货。电容鼓起换了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对了,请问一下,为什么扫了尘后,电源就重新能启动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灰尘引起短路的问题,但现在是夏天,并不潮湿,似乎不会引起短路啊?想不明白这点

网友:
鼓包的电容必须换,貌似是辅助电源上的

网友:
鼓包电容必须换,不换将来也是祸害

网友:
顶上还有一点黄色东西,这个电容要换,将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扫了尘就能工作了,说明电路没有太大问题。这类故障要换个方向去思考,先拆下电路板,焊点补点锡,即可验证是否因电源长期运行中因热涨冷缩,所致的某些元件焊点断裂脱焊问题。分析思路是,你扫尘中工具碰到某虚焊元件,使它又接通焊点线路,再次通电测试自然会正常了。

网友C:
从保护电脑,保护硬盘的角度考虑的话,建议还是换好电源。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CPU温度高了,主板自动保护关机了?

网友:
鼓包的电容要更换,不然直接换新电源,还有检查CPU风扇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灰尘太多引起接促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保护电脑,保护硬盘的角度考虑的话,建议还是换好电源。

罗工,三句话不离本行啊!^_^
电源不稳定,对主板没好处,对硬盘有害处。

网友:
电容鼓包和虚焊都会引起的,假的金河田很少见,假的长城航嘉就很多,大电容的大小不一定能说明它是假的。

网友:
鼓包的电容换掉  然后用好板测试几个小时  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