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j 自动触发无CPU电压

楼主(2014-07-02):
(无正文)

网友:
可能是CPU有微短路哦……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稳

网友:
既然无cpu供电 就查啊  。。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七喜的  cpu换了还是老样子  好像的找个和原机差不多的才行

网友:
我有台华硕K50IN的不触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svid信号有吗   这个的需要测试

网友:
按图纸查原因

网友:
排除CPU本身问题,查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像是通病吧,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