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0T-D3L主板问题

楼主(2014-07-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技嘉GA780T-D3L主板主机。客户说是雷击过,查看了下主板网卡芯片被击破一小角,把芯片吹下来后能进系统,但是就是插上PCI网卡认不到,外接了一块8139D的网卡认不到。系统是win8.1 32位的,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带!号的设备,但是就是不会自动安装驱动,换了块主板就一切正常所以确定是原主板的问题,自己下个驱动安装完后提示说未找到相关网络设备。不知道是否里面还有短路,请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哪位高手有技嘉GA780T-D3L图纸吗?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
在bios把集成网卡禁用试试

网友:
禁用了没有用哦

网友:
有没有兄弟给个思路哦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WIN7的试过没

网友:
这板子打AD测出SB坏了,最后做了下BGA一切正常

网友:
插上PCI网卡认不到,直接用usb网卡。楼主重新做桥PCI可以用了。没BGA就用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