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星锐4560G 暗屏

楼主(2014-07-02):
内屏暗屏  外接显示器Ok  屏供电19V 正常 屏也测试Ok 与屏线有关系吗

网友:
先排除本身设备有无问题,再查主板电路

网友A:
主板电路问题,查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

网友:
LCDVCC查没有啊

网友:
有试机的屏可以先试一下,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个好习惯

zhu568849139 -5 严禁灌水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测试屏如果OK,查背光供电  开启  地  升压电路

网友:
看下高压条正常不,要是正常的话换灯管试下。

网友:
U49015脚芯片  屏3.3V供电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路问题,查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

LCD VCC 无电压

网友:
LCD VCC 无3.3V 芯片U4901 5脚芯片 有3.3V供电 无输出

网友:
测屏线接口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主板电路LCD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还有其他条件呢。屏供电

网友:
高压版开启信号 供电

网友(2014-08-01):
走BLOn电压 飞线OK

网友:
有关系的,测一下屏接口电压和阻值

网友:
暗屏  没有搞不好的   LED超薄费劲

网友:
一般 直接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