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夏普4021复印机维护保养。处女帖多多支持

楼主(2014-07-02):
经常维护复印机。。一直没有发过帖子。今天就发个吧,,不会描述请见谅。到客户机器提示维护。小人灯是维护保养灯,太阳灯是载体灯,就是要更换载体鼓芯刮板等件了
打开前盖取出墨盒和显影仓
拆开显影仓。把里面的载体倒掉换上新的载体清理干净后装好显影仓, 先放一边,继续下一步把鼓架拿出来。拿的时候要打开侧面转印部分,抽出来
把鼓芯拿掉扔一边 ,鼓部分一定要严格清理干净,把充电架拿出来 小心的把电极丝拿下,然后用清水冲洗的干干净净,放在A4纸上面先把水吸干,当然充电架也要用毛刷刷干净,不要残留墨粉。不然会有隐患,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充电不良打印效果会出现一条黑道。处理完充电部分就更换刮板。,刮板时间长了,老化容易出现底灰小细道等打印效果 。把废粉清理干净后就依次把鼓部分装好,换上新的鼓芯,有多小的细节就不多了。。因为没拍照。客户看着不能老拿着手机照吧,哈哈。
到了此处前部分完成了。可以装上显影仓,鼓了
下半部分就是机器的操作。打开电源进入夏普维修模式,把维护计数。载体计数,光鼓计数。卡纸计数一路的清除一遍。代码#-插入C插入20-1清除小人保养灯。42-1清除太阳灯,24-7清除光鼓。24-6纸,清除之后一定要进行载体初始化代码25-2大约5分钟左右就OK。。打上代码64-1打印测试页,打印效果如图做半部分稍微发浅。,
不用考虑果断清理激光器。打开前面的小面板,再把激光器上面的大盖子干掉。里面就是这副模样 ,上面3个小螺丝干掉打开之后就是这样了 用卫生纸把六棱镜都擦一遍,就OK了。依次装上,64-1打印测试页,效果杠杠的,图片没拍。打印ok了就要进行复印了,。复印了测试页。出来的效果那叫一个谈,如我所料。清理光学系统 ,拆开玻璃盖左侧2个小螺丝,拿下玻璃面板清洁曝光灯、3块反光镜、ccd,重点清洁稿台玻璃左边的带白条的那个塑料板, 白条要清洁干净,依次装上。复印一下,效果很满意。此机维护结束。
第一次发帖,这个图片都不会上传。打字打了半天。大家给加点分吧。柯尼卡美能达。京瓷。理光。都经常搞。分加的好以后就多多发帖了,看看大家给力不?

网友:
你这是闹哪样!

网友A:
果断前排围观  前排出售瓜子

网友:
维护步骤,没维护过,看得晕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前排围观  前排出售瓜子

瓜子怎么卖的?

网友:
     路过顶下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没维护过,看得晕晕的

网友:
夏普的复印机都差不多,上次换过铁粉到现在还好的,换了后清楚了很多。铁粉用的很省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B:
维护一般都不把激光头拆了,因为拆后容易密封不好以后容易进飞尘

网友(2014-08-12):
路过顶下1111111111111111111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有点晕晕的

网友:
图文详细,不错。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B:
维护一般都不把激光头拆了,因为拆后容易密封不好以后容易进飞尘

效果有问题不清激光不可以的。。清完用胶带封好就OK

网友:
支持,很详细,适合很多新人学习!

网友C:
我想问的是那个激光头的盖子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那个激光头的盖子是怎么拆下来的。

短的螺丝刀,,就可以了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充电没有电极丝,用的是锯齿和栅网结构,在鼓架上面,,习惯叫电极丝了。。。

网友:
我表示也没看懂,因为是行外人,才开始接触打印机复印机,给点学习的好建议呗

网友:
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维护过程

网友(2014-10-23):
加分啊~好貼~就是激光盒最難拆出來。。。

网友D:
六棱镜在什么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棱镜在什么部位,

你拆过一看 就知道

网友E:
我清废粉或加粉,搞完都是赶紧去洗手。楼主真是敬业,这还不忘拍照,边拍边做,顾客有没有被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清废粉或加粉,搞完都是赶紧去洗手。楼主真是敬业,这还不忘拍照,边拍边做,顾客有没有被雷到?

老客户。没关系

网友:
如果在图片上加注各结构说明就好了

网友F(2014-12-05):
帅哥, 我先在打出来上面和下面很淡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中间是正常的。载体换过了,鼓芯也换了,碳粉也加了,还是很淡。 咨询了很多人,都说是电极丝的问题,在那个位置啊?求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帅哥, 我先在打出来上面和下面很淡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中间是正常的。载体换过了,鼓芯也换了,碳粉也加了 ...

电极丝你拿掉鼓芯就可以看到的充电栅网。。那个就是,,

网友G:
这样给客户保养。岂不需要半天时间吗?夏普的原厂刮板不用换的  很抗用的

网友:
最多1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给客户保养。岂不需要半天时间吗?夏普的原厂刮板不用换的  很抗用的

一个多小时搞定

网友:
全套保养价格是多少?

网友:
老大你太会找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