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Y蓝屏0X00000116

楼主(2014-07-02):
       华硕A40J   内存贴纸K42JY 板号:K42JR MAIN BOARD REV.4.1     CPU:I5-480  显卡:216-0809000     MD 华硕的型号太乱咯,,     机器拿来是开机正常,但是一看在线视频就会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116    atikmpag,sys   不看在线视频一切正常,   一个这蓝屏 都会想到显卡驱动问题,,最开始用驱动精灵打的显卡驱动是HD6400   换官网驱动打上是HD6470M   一样蓝屏,系统 32位  64位全换过,驱动打咯无数次, CPU换过, 内存换过,硬盘也换过,还是同样问题,简直无语咯,最后想到此机通病较多,以为CPU供电出问题,电压不稳,直接加焊CPU供电RT8856  ,故障依旧,BIOS换过3个版本,还是一样,,真心蛋疼呀,只能给客户说换显卡咯,报价,留下机器,拿咯一个全新显卡,180一个,换上,测试,还是有同样问题,我去,出咯成本咯,机器还有问题,心把凉把凉的呀,而且每次出问题时系统都会说 “显示器驱动已停止响应,并以恢复,闪一下  ,马上就蓝屏咯,,各位师兄帮帮忙,,会是哪引起的,,支点招吧,,谢谢

网友A:
  你百度下  显示器驱动已停止响应    上面有些经验  看信不

网友:
或者装xp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下  显示器驱动已停止响应    上面有些经验  看信不

大部分都说是驱动问题,换咯,但还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说是驱动问题,换咯,但还是没解决

你xp试过没   装一下咯    百度上说的是电脑属性设置问题  你改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