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PCI B16引脚上的电压3点几伏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4-07-02):
大家说说PCI B16引脚上的电压3点几伏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你有没有搞错啊~那是查时钟条件的B16脚1.6V 啊 A14    3.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搞错啊~那是查复位条件的B16脚1.6V 啊 A14    3.3V

错了是时钟

网友:
PCI  B16脚是时钟电压1.6V左右

网友:
PCI  B16脚是时钟电压1.6V左右,你可能数错了

网友:
时钟电路不正常

网友:
时钟条件的B16脚1.6V 啊 A14    3.3VSB

网友:
不正常啊。应该是1.6

网友:
PCI的A14是3VSB,B16是时钟,正常是1.6V,A15是复位,正常3V左右

网友:
时钟不正常,查时钟出来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