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RV411 暗屏小修

楼主(2014-07-02):
上午一客户拿来一三星笔记本说开机不显,上电发现是暗屏,开机可以隐约看到三星开机画面的

二话不说直接拆,拆开看板号

在电脑里找到了它的图纸,找到屏线接口

查看图纸,用万用表量1、2、3都没电压,也就是没有VDD_LED,那看看这个去了哪里?查图纸发现到了这里,如图

然后就傻眼了。。。。三星的板上面没有表元件号,手里又没有点位图。。。。然后再板上一顿扫,发现这个场管连接口123脚,

而且有输入没输出,要想Q504导通首先要q505导通,而Q505受控于LCD_VDD3V,万用表测发现LCD_VDD3V电压正常,电阻也正常,说明是Q504有问题,在三星料板上面拆一个P管直接换上,上电开机。。。三星画面出现

,小白刚做这行,语言表达能力欠缺,大神们别介意,求土豪加分。。。。。。。。。。。。。。。。。。。。

网友A:
这还算小白呀,感觉挺强悍的,有电路图板子没元件号让人很上火,你能如此快速的整好感觉很厉害了。另外要是VDD-LED测的没有。对地阻值正常的话,飞线拉一个也行的。

网友:
修得不错~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了~最烦就是华硕和三星的板子了,三星还算好一,一部分元件还有点位置号,华硕现在的板子连根毛都木有!

网友:
最讨厌修华硕!还有图纸和点位图配合!而且很多图纸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算小白呀,感觉挺强悍的,有电路图板子没元件号让人很上火,你能如此快速的整好感觉很厉害了。另外要是 ...

对滴,但是飞线的话不怎么好看

网友:
要是我 就飞线了

网友:
不错啊 这类就是收钱的机子

网友B:
我修的几个暗屏都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几个暗屏都是高压条问题

恩恩,一般暗屏都是高压的问题,多在LCD屏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个机器,NND,南桥不出复位,一直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个机器,NND,南桥不出复位,一直没修好

确定是南桥不出复位那就做桥喽,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    厉害     把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现在机子电路不好查

网友D:
要是我的话我会先换屏试试,就会走弯路了    问一句:楼主用 的米3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的话我会先换屏试试,就会走弯路了    问一句:楼主用 的米3吧?

你咋知道的。。。。。本人代理小米全系列维修,进水换机业务!

网友:
有电路图板子没元件号让人很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的。。。。。本人代理小米全系列维修,进水换机业务!

哈哈   我从你屏幕上看到了   而且还是黄色的米3

网友:
三星的机子有点难修,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暗屏还好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