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通15M光纤问题

楼主(2014-07-02):
我用联通15M的光纤,看网络视频,依然感觉挺卡的,请问能有办法改善吗?
问题

网友:
你说的卡是延时那种还是画面卡呢?如果你电脑配置低看高清电影画面就会卡的,如果配置不低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都排除上面问题的话,那就要检查下路由器了,最的就是线路了,要一步步的排查才能解决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