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mfc7450换炭粉之后出现水印..

楼主(2014-07-02):
兄弟MFC7450最初故障是 边上会模糊不清晰,清理干净换了不同牌子但也是兄弟专用的碳粉之后出现了水印..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搞不

网友A:
会不会鼓芯不好,清理下刮板试试

网友B:
看着像是鼓芯的事,更换鼓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鼓芯不好,清理下刮板试试

鼓芯看起来很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鼓芯的事,更换鼓芯试试

原装的,看起来很干净!之前的问题就是一边会模糊,然后换粉,换了之后模糊的问题解决就是出现了水印一样的东西就是图上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看起来很干净!之前的问题就是一边会模糊,然后换粉,换了之后模糊的问题解决就是出现了水印一样的东 ...

你的打印页,看故障点之间的距离,像是鼓芯造成的,原装的也会磨损啊,但也有可能是脏了,或者是其它原因,
因为是你更换碳粉后,出现的问题,确定你加碳粉前,清洁干净了,
你可以再次清洁一下粉仓,然后把磁辊也给清洁干净,然后再加入新的碳粉,如果还是不行,
最后再拆开硒鼓,检查硒鼓相关组件有无损坏。

网友:
检查您的机器加热组件吧  百分九十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D:
明显是粉没加好,之前遇到过,你换个莱盛的粉,吹干净加进去就OK了,上面的都没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打印页,看故障点之间的距离,像是鼓芯造成的,原装的也会磨损啊,但也有可能是脏了,或者是其它原因 ...

恩,因为这个是鼓粉分离的
碳粉换过两次了
明天准备把
鼓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粉没加好,之前遇到过,你换个莱盛的粉,吹干净加进去就OK了,上面的都没人知道???

之前是
格之格的后来换了
西谷的

网友:
5圈水印?查下定影!

网友E:
粉没清理干净!你把粉盒清理干净再加粉 就不会了

网友F:
建议你换下鼓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粉没清理干净!你把粉盒清理干净再加粉 就不会了

换了两次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换下鼓芯试试

鼓芯换了无果

网友:
定影部分!

网友:
应该是硒鼓外边脏了,清理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花不了多少钱,找专业人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