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显卡问题

楼主(2014-07-02):
昨天修的机器,显卡报警,订了个显卡换上去能亮,无法打显卡驱动,打上去开机就黑屏但有开机声音,外接好的,卸载独显驱动进集成的可以使用或者BIOS设置集成启动都没问题,开始还以为是显卡坏了,结果又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子,最后是刷了BIOS就好了,玛德,坑人的机器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A:
估计一开始显卡就不坏   这个得记一下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个好习惯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开始显卡就不坏   这个得记一下

LZ不是说了 开始显卡报警么 驱动问题也会导致显卡报警么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是不能开始就是BIOS问题呢?

但是如果开始就是bios的怎么换显卡就可以开机了呢?难道显卡 bios都有问题?

网友:
不是,ATI 3470的显卡,原先的显卡问题是虚焊,但是打了黑胶,显卡取下来以后肯定回受损,必须得换个,换了以后能亮,BIOS切独显启动进桌面就黑屏,最后确定是BIOS不兼容,这个不好解释。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机器,EC处进水不触发,换了同样EC能触发上电,电流一个劲往上面彪,刷个EC BIOS电流来回跳正常亮机,这些都说不好的

网友:
路过,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还没遇到过换显卡需要刷bios的,学习了

网友:
BIOS程序被关闭掉了吧

网友:
LZ黑胶怎么取啊 求教

网友:
挺怪的问题,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