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看这个学习机主板如和在飞线usb充电接口

楼主(2014-07-02):
难捣鼓啊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啊   线太太太细不好飞

网友:
没招了?我现在只需要飞充电的那两根

网友:
焊个供电和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经常飞线,一些杂牌手机USB扣焊接部牢固导致用户充电时用力插拔后USB扣直接掉下来,焊盘也没了,飞线的话我一般吧U扣摘下来,在引脚上上好锡然后把漆包线焊上,最后再把U口焊上,然后把线再接到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