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内存插槽坏了一根,CMOS也不能保存设置

楼主(2014-07-02):
MS-7641 VER:1.0 主板 两个内存插槽,靠进CPU那根插槽是好用的,外面一根插槽坏了,每次卡机都要按F1,设置CMOM里 NO ERROR ,F10保存重启之后 还是提示按F1设置 F2继续,
是不是内存插槽坏了 也会导致CMOS无法保存,

补充内容 (2016-10-8 23:21):
哦,之后懂了,原来是主板cmos电路损坏,再加上用的那块CPU也是坏了一个内存通道,加在一起产生了误解,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不会的,cmos里的信息能不能保存和内存插槽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与主板上的锂电池才密切相关!

网友:
主板上的锂电池没有电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主板上的锂电池没有电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COMS电路认真查一查。。。。

网友:
跟内存没有关系的!!!!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跟内存根本就没有关系

网友:
跟内存没有关系的,换新的CR2032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