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开机时CPU风扇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了?求解...

楼主(2014-07-02):
好,本人笔记本用 鲁大师 检测温度,CPU以及显卡的温度在60上下.已经清理了灰尘.

但是,现在发现,在开机的一瞬间,CPU风扇转下,然后就不转了,

电脑运行一段时间温度就立马从38度飙升到60上下..

CPU风扇也是刚换的,原装型号.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
这个是智能风扇,风扇是好的,温度70度左右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正常啊 没有改过电路的  风扇是在温度上升到一定的度数后才会转的

网友:
笔记本都是智能降温的。

网友:
开机转一下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开机转一下是因为要检测风扇是否良好,等温度超过一定的时候,风扇就会转起来降温了,当降到笔记本理想的温度时,就会再次停止!  笔记本的风扇跟台式机不一样,台式机是一直转的,

网友:
温控的没事 没上80 90 度就行

网友:
可以改风扇让风扇常转

网友:
这个正常的,笔记本基本都有温控的,不到一定温度不会转,还有就是温度不超过80多度一般都正常的

网友:
开机转一下就停正常  试机到7,80度 还不转温控电路坏了

网友:
你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一下,风扇就会转的

网友:
肯定是自用机,没必要回

网友:
正常的。到一定温度就转了

网友:
大哥 你那风扇不是坏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很严重  短路

网友:
烧鸡法 烧死他

网友:
温度高了他自己就转了